我很笨的,请教一下

楼主(2003-05-15):
我很笨的,请教一下
430F4133在XIN和XOUT间接了32768HZ的晶振,那它在XT2IN和XT2OUT接多大的晶振,我只知道要大于第一个。
晶振

网友A:
XT2使用晶振是1M-8M,使用陶瓷滤波器是400kHz-8M

网友B:
谢谢,可是如何根据需要来选定晶振吗??有什么原则吗?

网友C:
根据电压选取。电压为3.6V时可达8M,为1.8V时为1M。

网友D:
:D ,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