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与c-cpy的watch的问题!

楼主(2003-05-05):
关与c-cpy的watch的问题!
watch窗口中的黑体字是不是上一次的数啊?
红色才是当前的数吗?
谢谢大虾们!
大虾
watch
黑体字

网友A:
红色表示这个数字已经发生了改变

网友B:
黑体是程序中预先定义的值,如:k=10,红字是执行后的结果如:程序执行k=k+1;红字显示:k=11

网友C:
如果数据在运行中发生变化,数据是红色的,如运行中不发生变化为黑色

网友D:
在你按下 STOP 后,红色为在本次运行中数据发生改变的值;黑色为在本次运行没有改变。如果你是单步执行,那么红色的为本条语句改变了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