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140可以用于开发44X、15X、16X吗?

楼主(2003-05-21):
请问:P140可以用于开发44X、15X、16X吗?
谢谢!
开发

网友A:
可以
仿真430的芯片只要有JTAG口啊,唯一的差别是P140可以将14X,15X和16X的芯片装到P140的座子里进行仿真,44X的放不进去(管脚不兼容).

网友B:
of course
可全系列仿真,P140带64P夹子,对64P芯片方便些而已。

网友C:
能方针1121吗

网友D:
可以仿真。

网友:
不可以
仿真1121时要用到TEST端和XOUT端,并且仿真时如果从BSL的BSL RESET向量启动程序时,需要TEST引脚和RST/NMI引脚产生一个进入BSL的控制信号时序,而这是P140没有的,因为1121的I/O端口数有限,它的JTAG口是和I/O端口复用的,而其他除了11X系列的端口比较多,它的JTAG口是单独的,不用TEST口切换,所以它的仿真器上也就没有TEST口,因此不能仿真1121的芯片.

网友E:
但是我的P140仿真器可以用来仿真1121呀。我只用了六个脚:TMS、TCK、TDI、TDO、RST、GND。

网友F:
请楼上大侠告知F1121为什么能省去XOUT及TEST,省去后在仿真时有什么不利影响。:)

网友G:
我原使用F1121时使用了XOUT,但是反而不能仿真了(用自己的板子),后来去掉XOUT就行了。后来我试着去掉TST,也行。但是要注意加电顺序。要先上VCC,再上JTAG。原理我也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