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14位A/D转换的单片机

楼主(2003-05-21):
寻求14位A/D转换的单片机
寻求带14位A/D转换的单片机,请大家推荐,谢谢
要求价位合理。

网友A:
不知针对哪个方面?
详细说说,或许能得到好的建议。

网友B:
可以使用430,用‘模拟‘的办法实现14位,
用‘模拟‘的办法实现14位,当然速度要降低了。

网友C:
主要是针对430,用模拟的方法怎么实现,谢谢
主要是针对430,用模拟的方法怎么实现,谢谢。
速度大概是多高?

网友D:
可以通过2次转换来提高分辨率,第一次得到输入电压的高位数据,第二次得到低位数据。需要加一些硬件。最大转换速率200/2=100ksps(430,12位)。有2种方法实现:
1。量程转换提高分辨率
2。改变A/D的基准电压(Vref)提高分辨率

网友E:
如果不要求速度,还可以考虑sigma-delta,TI有Application notes,你可以下载!

网友F:
可用P325,就是仿真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