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液晶驱动问题!!

楼主:
我用msp430f449直接驱动液晶的时候,显示很不稳定(连续不断的闪烁)
我怀疑是液晶时序的问题,但是ACLK的各种分频我都试过了,还是不行
希望大虾们帮我一把!!!我急需解决这个问题
在此先谢了!
如果可能,请发到我的邮箱:utem111@yahoo.com.cn

网友:
不是液晶时序的问题,是晶振的问题。这个现象我也碰过。好的线路板,把手放在晶振上,就有问题了。

网友:
谢谢回复,但可能不是晶振的问题

我在XTIN和XTOUT接口外接4MHz晶振后,显示效果也和没有外接晶振时一样
是不是外接晶振时还要进行设置?
如果真是晶振的问题,能不能给一个详细的解决方法?

网友:
静态驱动和4MUX驱动方式我都试过,显示效果都不好(都会连续不断的闪烁)

网友:
你用4M晶振,那ACLK太高了吧。

网友:
我看TI公司的例程中外接晶振一般都是32768Hz,4MHz应该不会高太多吧?
我也对ACLK进行分频了,1,2,4,8分频都试过,是不是经过分频后的时钟才用作ACLK时钟?

网友:
我用的液晶频率是128Hz,除以4是32,比25HZ高一点,如果用4M,除多少是128呢?

网友:
我看了TI公司的数据手册,ACLK的时钟源LFXT1CLK的外部时钟源频率范围是450KHz到8MHz,4MHz在它的频率范围内。
如果4M晶振频率高了,分频后也应该没没有问题啊?
但经分频后还是不行。

网友:
再次谢谢回复
我看数据手册中的提供给液晶时序发生器的时钟频率(fLCD) 是这样计算的
fLCD=2*fFrame*MUX
fFrame是液晶的帧频(比如你的液晶是128Hz)
MUX是驱动方式(有1,2,3,4四种选择)
fLCD=ACLK/32或 ACLK/64或 ACLK/128或 ACLK/256这四种选择
液晶的帧频(fFrame)一般是有一个范围的,所以分频方式有多种选择

网友:
另外LCD也换过两种型号的,显示时都会产闪烁
我想应该不是LCD的问题
是不是与外接在R03,R13,R23,R33上的三个等值电阻R和Rx有关系?
静态驱动时,R03直接接地(R13,R23,R33不接),显示时还是会闪烁
请大虾们给一个详细的解决方法,谢谢!!!

网友:
re:

这样的现象是没有接晶振的现象。
液晶驱动应选用低频的32768,即使现在接的4mhz也可能没起振(要有匹配电容,要有软件控制起振的过程),你可以从外部的aclk输出端口测是否起振了,或者用它来定时看是否会计数。每段的扫描占空比一般在1/50就可以了。

网友:
你的晶振可能是起振了。但lcd的交流驱动频率由厂家给出,大概在30-1000Hz之间。如果用4M频率是高了。

网友:
你接一个32768试一试,把4M接在XT2上。

网友:
虽然现在问题还没有解决,但看了大家的回复,我已经懂了很多.
谢谢各位!!!

网友:
我用F413显示没有闪烁

我用F413驱动4MUX液晶,接32768晶振,修改例程fet410_lcd01.c后运行没有闪烁,只是稍微暗点,侧面看的亮度比正面看还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