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知道怎样在MSP430单片机建立上电标志?

楼主:
请问谁知道怎样在MSP430单片机建立上电标志?

网友:
re:

上电之后写一个标志到flash里,每次复位检测这个位判断是否初次上电。很可靠。

网友:
有办法区分是上电复位还是外部复位吗?

,谢谢你的解答!请问有办法区分是上电复位还是外部复位吗?谢谢!

网友:
可以定义一组变量 a[3]为非初始化变量,程序起始处判断是否为设定的值,如是则为外部复位,不是则为上电复位。曾经用过,很可靠。如下面的例子:
no_init int po[3];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if((po[0]==0x55)&(po[1]==0xaa)&(po[2]==0x55))
//外部复位
else //上电复位
a[0]=0x55;
a[1]=0xaa;
a[2]=0x55;
}
理由是外部复位(不掉电,ram内容不丢失)不会初始化a[],其内容为a[]={0x55,0xaa,0x55}。上电复位ram内容是随机的,由此可以区分。
需要在xcl文件中加入非初始化变量的定义:
-Z(DATA)NO_INIT=xxxx-xxxx

网友:
1. xcl 文件有什么用?
2. 上面的非初始化变量定义中的 xxxxx-xxxx 是不是起始地址?
谢谢!

网友:
re

1、xcl文件是定义各种变量(data)、程序(code)的默认的放置空间的。工程文件的设置中已经指定:project/option/xlink/include/xcl file name,可直接在iar中修改。
2、xxxxx-xxxx 是地址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