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大家都知道的很weak的问题

楼主:
430里的flash存储器和ram,rom是什么关系?
小弟我愚钝,怎么想不清楚
程序是在ram里运行还是在flash里?
如果作一个类比的话,可不可以想象成flash是硬盘,ram是内存?
唉,这么初级的问题都不好意思问,可为了搞明白也只好红着脸了.
大家不许笑^_^

网友:
我这样理解

ram 从0x0200开始向上
Rom从0xffff开始向下

变量在ram中,程序在rom中运行,也可以把数据写入到rom中,因为其rom是flash rom

网友:
你的意思是,rom就是flash?
这样理解我觉得好像不对
书上说存储器分为rom,ram,和flash三个部分

网友:
还有就是,下载程序的时候下载到了哪里?
应该是flash里吧?可程序运行的时候怎么和ram以及rom有关系的?

网友:
430存储器组织结构:msp430f149
Ram :0x0200----0x02ff , 1k
Flash :0x8000----0xffff ,32k
它的Flash就是它的程序存储器Rom,所以程序在Flash中运行,定义的变量在Ram中。

网友:
是这样啊.
多谢你的帮助!

网友:
是这样嘛?

mspf149的rom应该是60k,应该是ROM空间就为flash,起始地址应该是1000h吧

网友:
越来越近了

149起始地址为1100H,1000H-100FFH为信息存储器AB.

网友:
何谓信息寄存器?它的作用是?

何谓信息寄存器?它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信息存储器

信息存储器和别的flash块一样,可以保存数据,不过程序区的flash块是256字节/块,而信息存储器是128字节/块,其它操作一样.

网友:
rom 是在编程器上写入源代码,在运行时不能修改!ram 是可以随即修改的!
相当于pc的内存!
fasl rom 是rom 但是可以修改!~

网友:
如果我觉得MSP430F149的信息存储器太小,不够存储数据,要扩展呢?

网友:
不用!存不下数据你可以存到其他得FLASH块中(这些块得是没有被程序空间占用得)

网友:
有点不懂,在c语言里,数据是如何分配空间的?
想把数据放入指定地址,如何实现?
是不是自动的分配?

网友:
假如你用149,用了40K的FLASH来装程序!那么剩下的20K的FLASH你就可以存数据了!指定地址用指针!
unsigned char *P;
P = (unsigned char*)0xC000;
*P= 0x40;
这样就可以把你要保存的数据保存到指定的地址中了!但要记住这个地址一定不是程序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