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C测量工具,发现故障点在LM311部分,接近问题的核心了吗?

楼主:
还是那个LC测量小工具的事。

说来我这几天被电路板本身折腾得不轻,结果其实好像还不是问题的根本。我的意思,我绕来绕去,其实还是绕在原地,这个原地的状态确切来说,是3号,清明放假以前,为啥这么说,请听我,,额,我不罗嗦了,我简洁、简洁。

晚上回来后,我首先给51到LCD1602的8个数据端加上一个10K的排阻,也就是改了原来的直接驱动的方式,用了类似于外部上拉的方式——我一直以为,整体电流过大——超过100毫安,LCD1602是罪魁祸首。

然则,我换上以后,发现效果并不明显。

当我一级一级的去掉电路(我说的一级一级是指LM311啊,1602啊,74HC04啊这一类)。

到最后我很惊讶的发现,问题居然出在LM311上,理由是,我拔了LM311这个芯片,意外发现,整体电流居然一下就下降到8毫安,而此前,没拔以前,只拔了1602,整体电流还是28毫安。我担心是错觉,又测了几次,由于没了1602,看不出这时单片机有没工作,于是我又安上了LCD1602,因为上面显示了开机后的信息,所以可以断定此刻,51跑起来了。而这时的电流是28毫安,这是合理的,因为全部加上是50多毫安,而LCD1602的确是占去了将近20毫安。

回想起来,从我怀疑晶振,到怀疑STC,到怀疑74HC04.......我是在歧途上被引的越来越远。

我想这跟我没什么经验,以及这段时间各种忙加上内心不平静有关系。

如今想来很多很有用的建议我一直没认真听取,更别说采取。

比如,chunyang说的隔离,比如说xu-chang说的LM311部分。

说起为什么我很信任LM311,原因是,我一开始做的单独的LM311测量电路部分,经过示波器验证,数值与计算非常符合,而这样一个很符合的电路在第一次接上单片机频率计部分和1602显示部分的时候,它所表现的现象和现在这个新焊的集合电路板上的表现是一模一样,所以我一直误以为它是没问题的。

周日还要加班,也就是说我只剩下明天一天了。

我已经决定了,不管如何,我还是重新焊一个板子吧。

不过发现了LM311这个故障的根源,却让我很是担忧——

此前我会怀疑是因为我焊接和线路不对——比如很多地方我没有用典型线路,有点儿剑走偏锋——比如那个单片机的复位电路,尽管目前来说,啥事都没有。但是,仙猫大叔给我的回复,让我不敢再抱着那样的想法去考虑问题了。

但是,LM311这个根本的故障源,我却一时半会拿它一点办法也没有。

今天早上在公车上,我想到了另一个跟LM311有关的原因。

话说LM311工作在几百K的开关状态,虽然它好象是一个模拟器件,但这么高速的状态,是不是有点像数字电路?我的意思是,需要把一些高速数字线路的设计注意事项用在它身上?

比如说,电源部分的滤波(我只是简单地加了一个0.1uF的贴片电容)。

又比如说,它如此高速度的开关,是否需要加一个稍大点的电解电容,做一个蓄能电容?

说到这个LM311,其实我也曾经拿它做过一个迟滞比较器——当然,做出来的效果是比较一般,但是基本也凑合。当初看它的资料和PDF也用了一点精力,加上之前那个示波器上的结果,我实在很难想出它会出什么问题?

要说为啥国外的原作者做的时候压根不用缓冲器,而矿石论坛上那个人也用到了缓冲器,这里头的原因我当然说不清。

而我遇到的一个很奇怪的事情是:

我用4069的时候,我发现,基本上输入的脉冲是有去无回。后来我抱着试试的心态,换了74HC04,意外的发现,总算有进有出了。但是从1602上的现实来看,也没看到什么效果,基本就是透明地出入两个反相器而已。

所以,关于这个缓冲器的做法,我从一开始就抱着及其怀疑的态度。

但是,除了这些,LM311还能有什么问题呢?

焊接上的问题?如果是这个问题,为什么单单上示波器,那结果却那么正常呢?

我表示,我甚至怀疑过,难道是因为我大量使用贴片阻容件?

不过今晚还是算是意义很大的,因为起码我把问题的核心找出来了。

网友:
缓冲器可能是很多时候担心信号的驱动能力或是优化波形。其实去我觉得很多时候都用不到。

网友:
怀疑哪部份电路的问题,可以先将该电路从系统中断开,切断其电源即可,缩小问题可能存在的范围逐步查找。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侠,别顾着笑撒,,,有啥想法说说嘛.....

网友:
如果是振荡电路有问题,将电阻仍改为100K试试,断开LM311第2脚的电容,如果能输出频率较低的矩形波,电路就正常。

网友:
LM311及其周围的阻容元件构成脉冲振荡电路,如果2脚所接电阻都是100K,在2脚将有一个幅度为1/3Vcc频率跟3脚所接阻容有关的矩形波信号,该信号激励LC回路产生自由振荡,自由振荡的信号又反过来作为LM311的输入信号,使脉冲振荡被LC的自由振荡的信号同步,7脚输出信号的频率也就是LC的谐振频率,测出频率值就能算出电容或电感。不过我不会算,瞎说说而已。

网友:
楼主最好去仔细看看LM311的器件手册,对照手册查电路参数是否正确,最好用示波器测量一下信号。

网友:
哦,忘了说

昨天周六仔细看了好些能看到的资料。

考虑了好些时候,觉得,能在电路上加以改进的地方只有两个:

 1 做成迟滞,我设计的比例比较大,取了一个75毫伏的迟滞。

 2 从LM311的输出到单片机P3^7脚之间,参考了一份讲 比较器的资料,加了一个270欧电阻下地,这个说实话我看不懂意思,我只是试着这么做,不行就卸掉。

单片机和LM311的电源都加了10uF和0.1uF做滤波。

今晚下班后,直接去了元件店,快的时候,想起一件事。原作者使用的晶振是4M,而我想起一件事,我使用内部RC时,虽然数值不对,比例却是对的。

我忽然想到什么,于是顺手买了4M的晶振,我只是试试。

回来后,先换上,没用,仍然是500多K。

于是我进一步确定了,问题还是出在LM311部分对整个电路,可能是电源的干扰。

网友:
先隔离开其它电路,只看MCU部份。

网友:
好,今晚新板子试了不行,我就在那上面加一个LED,测试一下。

网友:
问题解决了!!
该死的,该死的,原来问题出在程序。
具体是这样:我没有开定时器中断,我只是让它计时而已。
因此,一度我以为无需设置TMOD。但是,其实这样是不行的!!

我的DS18B20的程序其实也是出在这里,我前天晚上调试的时候,终于发现了这个问题。并进而搞定了DS18B20的程序。

昨天,,幸好,幸好我在清理我的电脑,比较卡机,我就一边闲闲地查程序——其实主要还是来自于调试DS18B20的经验。
我把程序改了,心里忐忑不安。
因为硬件电路被我折腾的一塌糊涂,我想,还是要耐住性子,一点一点焊好。
早上弄好了。烧程序,上电,啊!!
终于看到正确的比例了,并且数值也接近理论值,只是可能由于某些原因,偏差嗯嗯,稍微大了点。
比如说1000P的电容和100U的电感,应该是506K左右,实际上是520多K,我想,这是多方面的原因,但最重要的是,,我按下校准电容时,哈哈,他的确显示370多K,虽然这个数值也是不太准,但是,比例是正确的!!
我又按下电感档,哈哈,一样的结果!!

稍稍停下来,晚些的时候我拍个视频,顺带作为这一周的规整贴!

网友:
传视频要时间,还得审查,先上压缩包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恭喜,真乃自古英雄出少年哎!

网友:
有空再做电阻测量仪

逻辑芯片功能测量仪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诶,说起来丢人哪,,,都是该死的程序,一时忘了初始化TMOD。。。
那个LM311电路是模仿的,那个人才真的厉害。这个电路感觉基本上做过的人都会感叹这个电路实在厉害得很。
现在我想想,它的100K也好,10K也好,都没问题,只不过可能输出的不是方波而是占空比不一的脉冲而已。

要是有示波器就好了——接下来就想买个示波器,因为开始上班了嘛。。。。。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上买个简易的手持液晶示波器,本站去年有DIY的自己照着做。

网友:
回复 网友A:

嘻嘻,这是拿来用的,还是算了。对这个没啥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