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选一开关

楼主:
设计以芯片内部要一个二选一和四选一开关,哪位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
“设计以芯片内部”是什么意思?汉语有这么用的么?清晰、完整、正确的描述你的问题。

网友:
是要用数字开关嘛?

网友:
别猜了,让楼主自己来说。

网友:
增加

我所设计的是一个芯片,外部可与51单片机相连,用程序控制其内部用二选一和四选一的开关选择不同电阻来达到不同输出的目的,也可以说用数字开关,输入电压5V,

网友:
那么建议楼主去看看模拟开关的内电路,做芯片设计要对MOS管电路非常熟悉,用分立元件怎么搭,在芯片内部就如何实现。

网友:
回复 网友A:

推荐几本书吧,谢了

网友:
MOS管的应用看电子技术基础和器件手册,模拟开关的内电路可以在网上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