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I/O口电平问题

楼主:
M16的PA口设为输出时,怎么是4.3V,奇怪了?后来加了1117用3.3V供电时是2.6V,其它口都正常

网友:
应为负载过大所致,但这个电平还在准许的范围内。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好时间好好研究一下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
还真没细致观察过这个问题,楼主观察的够细的了,你是驱动东西,没驱动起来才发现的吗?同意负载过大引起压降的说法

网友:
其实是AVCC没连接所致……不用AD也要加AVCC,最好加上去耦电容

网友:
如果负载的电流过大,会把电压拉下来

网友:
回复 楼主:

问题 解决了就好哈哈哈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这个口,后级是什么,给大家说清楚点,看看我们能否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