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帮我解决一下电路图交流电-2.5V~+2.5V如何串联直流2.5V变成交流0~5V

楼主:
求助好心人帮我画个电路图及讲解,交流电-2.5V~+2.5V如何串联直流2.5V变成交流0~5V         我是想让市电正负311V降压至正负2.5V  再让它上浮到0~5V 变成全是 正电压信号, 再让单片机A/D对这个 信号 逐点采样   给单片机运算。 不知道怎么实现

网友:
不是用串联的,用运放搭成加法器即可,注意运放要正负电源供电。

网友:
多高的频率?
频率超过10K了用运放就会遇到点麻烦。
如果电源大小没啥限制,也可以直接考虑用三极管,放大倍数估计在1到两倍,不会很难弄的。

网友:
10KHz对运放小意思,10MHz都不会有问题,选合适的型号就是,用晶体管反而麻烦。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我说的是一般的通用运放。
用三极管,分立电路,可能对她来说真是会比较麻烦。

网友:
呵呵,楼上,连是“她”都知道,厉害。

处理几十KHz的信号用TL082、TL084等常规通用运放就足够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吧,哥对通用运放的概念还停留在741 OP07,LM324等等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