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的M0有问题么

楼主:
周公的M0有问题吧

每次编程序 是直接复制的前一个工程

然后修改代码的

为什么隔一段时间就无法写入程序 然后就要ISP擦除

我不可能给芯片加密的啊

已经出现过3次了  觉得很郁闷

网友:
检查你的操作,不会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操作N次了 就是编程序烧录 不会有任何问题的

网友:
说明你还没有发现问题在哪里,多次烧写同一程序时会出现同样问题么?

网友:
你的成序碰JTAG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的 每次出问题之前都是烧的PWM程序 很奇怪是巧合还是什么

网友:
如果反复烧录而程序没变更能肯定是你操作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 烧录就是直接DEBUG TKSTUDIO 用了2个月都没问题 出问题的3次 都是在DEBUG PWM程序之后出现的

网友:
建议你先尝试隔离问题,用最简单的代码,随手就可以写一个,比如有LED的话令其闪烁就行,IO取反加延时就够了,然后烧录看是否能编程,应该是你编程操作的设置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以前烧录小程序都是可以的 就是不能烧录PWM  现在"已经无法发现目标板了,可能是您的芯片已加密"  然后ISP 擦除也一直失败 现在被我扔一边了 哈哈 气急败坏了 很谢谢chunyang老师 很敬佩您

网友:
有没有配置SWD调试功能
也就是说相应管脚设置为SWDIO和SWCLK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