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编程

楼主:
int X=7;

vu16 AutoCalibration_IN[X]={0,0,0,0,0,0,0}; //数字量

能这么写么?

为了方便改写X的值,因为可能会定义好多元素为X的数组。

vu16 AutoCalibration_IN[X]={0,0,0,0,0,0,0}; //数字量
vu16 AutoCalibration_OUT[X]={0,0,0,0,0,0,0};
double Biaoding_Input[X]={19.1,25.0,30.1,36.0,40.0,45.1,50.0}; //模拟量 事先输入好
double Biaoding_Ouput[X]={76.3,77.8,79.75,80.80,82.35,83.9,85.10}; //模拟量
double Curvefitting[5]={X,0,0,0,0}; //曲线拟合系数

如不行,该怎么写呢?

网友:
应该是不行吧.我记得数组长度应该是常数类型.你留空[]里面就好啊

网友:
用宏定义:#define可以   不过X这个符号容易被误替换。

网友:
变量不行,改成宏
#define X 7

网友:
谢谢各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