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电路设计,高手进来

楼主:
1.基本要求:
1).输入12VDC
2)输出36VAC
3)额定输出功率大于30W
4)频率45到55HZ,选用工频隔离变压器
5)输出有过压保护;
6)输入有过压保护和过热保护;
2、发挥部分
1)额定输出功率≥100W;
2)具有输出过流保护功能;
3)具有输入欠压保护功能;
4)过流、欠压故障排除后,装置能自动恢复为正常状态;
5)输出正弦电压的失真度THD≤5

我刚刚学过电力电子,但接手这个题目时觉得无从下手,网上有好多东西,但我还是有好多东西不懂,思路基本是用全桥逆变电路产生PWM波,但是开关管的控制电路以及驱动电路我还是毫无头绪,各位大虾,提供一下思路,最好要多用芯片,少用基本电子电路,不怕花钱(当然还是越经济也好啦 ),我QQ972177303,告诉我要用什么芯片,谢谢啦

网友:
用TL494、SG3524等都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494和3524这个我都知道,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控制。这两款芯片是不是用来产生PWM波的?书上说的是要三角波和正弦波共同产生pwm控制信号,这一点我尤为迷惑

网友:
怕花钱, 那就得花时间, 找自激推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