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电容的选择

楼主:
我想知道下 PCB布局的时候这滤波电容的选择;比如:220V电源部分需要选多大的电容滤波比较好,直插的和贴片的各有哪些不同。这电容的大小跟哪些参数有直接的关系(频率,电压?或其他)还有给芯片供电多大的比较好,有没有计算的公式或者说按经验来说多大的比较好,布滤波的时候除了要离滤波的点近外还要注意什么?

本人刚毕业,在学校学到的不多,现在刚工作不久,也只有碰到点问题问下,如果有哪位大虾留个QQ在我碰到的问题的时候回答下那就感激不敬了!

网友:
滤波电容的选择跟PCB布局关系不大,有关的是去耦电容。滤波电容用在电源回路里,用于滤除交流纹波,容量选择时主要看输入纹波的大小以及负载的轻重同时注意耐压,这属于电原理设计的范畴。去耦电容则要就近布置在器件旁边,接电源和地的连线要尽量短,能不用过孔就尽量不用,连线不要采用T型分支,电源应尽量先经去耦电容再到器件即所谓的L型连线。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去耦电容一般选多大的,如何判断呢!都选104的电容好不好呢?

网友:
去耦电容的选择跟你的频率有关 通常情况下104的可以满足 如果频率较高 则可以考虑103 。。。

网友:
回复 网友B:

频率高了为什么电容确低了呢?

网友:
常规数字电路选0.1uF的去耦电容即可,功率器件要适当加大,高频或高速电路的去耦则应选择0.1uF和小电容并联的方法去耦,小电容的容量根据频率可从KpF到pF级间选。

网友:
引用 网友C:
频率高了为什么电容确低了呢?

首先要有个容抗的概念,容抗是频率的函数,和频率呈反比。其次,理想元件是不存在的,现实中的电容存在分布参数,容量越大的电容其ESL(串联等效电感)和ESR(串联等效电阻)的值就越大,在一定频率之上会表现出非常复杂的频率响应,甚至电容不再是电容,所以高频或高速电路中的去耦电容要选择小容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些懂了,在去查点资料应该就行了,谢了

网友C:
看来勤快是必需的....谢谢chunyang指点

容抗和电容成反比,和频率也成反比。
电容量大,交流电容易通过电容,说明电容量大,电容的阻碍作用小;交流电的频率高,交流电也容易通过电容,说明频率高,电容的阻碍作用也小。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勤快是必需的....谢谢chunyang指点 容抗和电容成反比,和频率也成反比。电容量大,交流电容易通过电容,说明电容量大,电容的阻碍作用小;交流电的频率高,交流电也容易通过电容,说明频率高,电容的阻碍作 ...

是这样,同时再明白电容的制造工艺带来的分布参数问题你就彻底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