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脚不够用怎么办

楼主:
最近在使用LM3S811,但是明显觉得引脚不够用,只有GPIOA.B.C.D这32个引脚 如果做一个4*4的按键,再加一块12864基本上就不剩什么了…(我用的是板载的FT2232调试器JTAG口也要占引脚)…求助,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在使用LM3S811,但是明显觉得引脚不够用,只有GPIOA.B.C.D这32个引脚 如果做一个4*4的按键,再加一块12864基本上就不剩什么了…(我用的是板载的FT2232调试器JTAG口也要占引脚)…求助,怎么解决?

12864使用串行方式,可以省掉不少IO。

网友:
可以用74HC595,串转并,很便宜。。。

网友:
楼上两位建议都不错哦

呵呵 可以顶一下  呵呵  IO口可以分时用  这样又可节省引脚了~~

网友:
实在不行就用GPIO的扩张芯片,maxin有很多这样的产品

网友:
用串并互转的方法来扩展IO是最经济的。

网友:
基本上也就是二三楼的办法,其他的还没发现哈哈哈

网友:
肯定是要扩脚的,用锁存串转并并转串都能进行引脚扩充。另外32个引脚不少了。我用51驱动24段数码管,16个LED,8个拨码开关,64个按键,8个驱动输出,12864并口液晶,RTC,EEPROM,串口输出,6路AD。51的脚不比你的多吧

网友:
谢谢各位,小弟受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51的话,你的外设都能同时工作吗?

网友:
除了多核心,什么处理器能同时处理多个外设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牛人,说说你的解决方案,如何搭配的,学习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串并互转????

网友:
回复 网友C:

就是用芯片吧,比如74LS165

网友:
回复 网友D:

他说的应该是IO口复用,就是51开发板那样的,一个IO多用,要么51做不到吧…话说我的51板的P0就控制数码管和1602的

网友E:
多使用总线

网友F:
那再接一个单片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多使用总线

正解,普通51开发板学习板不可能吧总线设定过于复杂,不利于初学者学习。但实际上51芯片的资源是非常丰富的,如果你大学没有逃课贪玩,认真听完了微机原理就应该清楚,仅仅51的并口总线即为16位,也即64K,也就是说我可以扩展65536个并行IO出来,当然这些地址我可能需要给其他设备使用,被外部存储器,寄存器,接口等占用,然只要你将地址分配正确,还是可以留下大量的地址共你使用的。这还仅仅是并口扩展的数量,而串口扩展的数量更是多的多。记得我以前老师做的一块51板,比现在的PC主板都大得多。

所以所有说IO不够用的,都是微机原理没学好的。当然,现在的产品要求性价比,可能不会对想十几年前那样对芯片的能力进行压榨,但是扩展几百个IO还是轻而易举的。如果有何不懂,先去温习下微机原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再接一个单片机吧

这个想法也是目前大多数公司的处理方法,现在单片机越来越便宜,扩展一个低端单片机进行旁处理也是有很高性价比的方案。但是软件上的要求就要高很多,毕竟单片机不是PC上的CPU,可以随意扩协处理器从处理器而没有影响。单片机的处理能力有限,有时你扩充多个单片机造成的软件开发成本还不如选用一个高端单片机来的划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说的应该是IO口复用,就是51开发板那样的,一个IO多用,要么51做不到吧…话说我的51板的P0就控制数码管和1602的

51开发板没有或者很少做IO复用,因为IO复用对初学者难度太高。因此大多开发板的方案仅仅是用跳线。这在产品中是不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