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湿敏电阻做一个湿度监测电路

楼主:
我想用单片机来控制环境的湿度,现需要一个湿度监测电路,不是直接用湿度传感器。还请大师帮忙,小弟谢过!

网友:
最好的办法还是干湿球温度探头,湿敏电阻一类都有局限性。你先好好看看各自的优缺点再决定

网友:
采集湿度信号的方法很多,何种方法适当要看你的应用和精度要求,常规应用基于湿敏电阻就可以了,常用湿敏电阻有氯化锂湿敏电阻和高分子膜湿敏电阻等,最简单的用法是和一个电阻串联后用AD测分压,也可以接成电桥,用法和所有变阻传感器相同。另外有成品湿敏传感器组件,可以直接输出数字信号,精度和一致性较好,还可以用温度传感器基于干湿球法测湿度,精度可以做到很高,缺点是要定期补水。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这个对精度要求不是很高,就是简单的学习用。只要能够实现监测功能,误差不是太大就好。要是方便的话,还请给个电路图!

网友:
简单应用用电阻分压法即可,湿敏电阻接在上臂,下臂接分压电阻,中间接点送AD,同时在分压电阻上并一个小电容。

网友:
回复 楼主: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247277-1-1.html看看这个会对你有帮助,是已经调试他通过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哥, 你这是用湿敏模块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恩传完了才看到他细细的要求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他是不要用传感器的 看错了哦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不是不要用传感器

网友: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