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集成电路设计和FPGA

楼主:
大家好,最近打算学习有关集成电路设计方面的知识,现在不知道集成电路设计与FPGA究竟怎么联系起来的,感觉FPGA只是个工具,具体设计的时候,会用到哪些方面的知识?还有就是为了将来能从事IC设计,现在需要的基本技能是什么?谢谢大家!

网友:
fpga做的是数字电路设计吧,用来验证逻辑。

网友:
我就是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专业的学生,其实直到现在我对本专业 还是很模糊哈哈哈

网友:
在我看来 ,fpga就是 ic设计行业的 一个工具,通过fpga进行仿真验证,因为 ic设计不像我们 设计pcb投版消费那么 低,错了好更改也改得起,ic设计投片一次就很多钱,所以需要很高的 成功 率的,仿真就显得异常重要了,我 是这样理解的 ,有不对的请大侠指教

网友:
FPGA在数字IC的设计中主要用于验证,但从成本角度出发,FPGA的结构对最终的产品意义不大,IC设计要求对基础电子技术有很深的理解和掌握,然后就是工艺问题了,就像宏观PCB有宏观PCB的工艺讲究,微观晶圆电路有微观晶圆电路的工艺讲究,在校期间务必打好基础,工作后企业会有相关的技术培训,没有良好的基础,培训的作用就会大打折扣,可达到的境界也很有限。不过,国内现在真正从事IC设计的厂家还不多,特别是有能力从事基础设计和新工艺设计的厂家非常少,很多厂家做的是“逆向”或基于成熟IP的“搭积木”,玩这种层次的东西,掌握工具和工艺就可以了,没任何神秘或者高深的地方。该怎么做,何去何从,自己把握吧。

网友:
FPGA!

这个东西, 难者不会,会者不难!

要玩好,不易!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啊,不过 fpga  潜质还是很大的 ,有点 也很显著,必然是将来的一个趋势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它和IC设计有什么关联?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很受益,谢谢大虾!

网友:
回复 网友C:

chunyang老师 支持下

网友:
asic和fpga的设计针对性不同的,fpga是粗晶粒设计,它的最小单元是最小逻辑单元,例如xilinx的slice,asic是细晶粒设计,针对的是门级设计。
由于asic的造价太贵,而且一旦成型不易更改,所以经常用fpga来做验证,但是这也不是简单的将代码放进去,而要对其生成的电路做修改的,因为fpga将很多逻辑做成了查找表,而asic应该不是。
另外,asic中要考虑的问题比fpga要多得多,因为很多事情fpga厂家已经为你做了,例如很多ip核,例如clock tree,甚至MCU、DSP、高速接口
楼主对asic或fpga还没有基本的认识,建议楼主先学学hdl,无论做什么,都是要用的非常熟练的,如果是verilog的话,夏宇闻老师的书不错,建议买本精读。

另外,国内的ic做得不好,但是高手还是有的。逆向也没有那么简单,因为某些大的厂家,例如ti、max等,fab有可能为他们提供特殊的工艺的。即使是逆向,单单掌握工具和扒版图(事实上数字是很难逆向的,上百万门,提图提到死),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很多次的流片经验来锻炼的。而且逆向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学习国外牛人的设计思路,这对新手的成长很有用的。

国内还是有很多公司做正向的,里面不乏做得不错的。asic做好的话,需要付出的很多的,个人感觉要比fpga难,因为你没有办法一遍遍的下程序。

总之,楼主先找本hdl的书啃吧!

网友:
楼上说的真好!

做ASIC 比做FPGA还要难, 特别做正向设计. 因为一次流片,就要花点20W美元,这可不是小数啊. 这样对工程师的压力可不小. 因为工程师的一个小错误就可能到导致这20W美元打水漂了.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