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时钟

楼主:
单片机时钟源经过PLL或者FLL后输出与原来相比有什么不同?请教大家!

网友:
看你分频或者倍频设定值

网友:
可能性很多,要给出具体电路和参数。

网友:
PLL技术可用于频率合成,也就是说,用单一输入频率可以得到很多想要的其它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