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电控系统,设计与标定中对示波器有什么要求啊?

楼主:
小弟公司最近想购买一个新的示波器,不知道在柴油发动机、汽油发动机电控系统设计与标定中对示波器有没有特别的要求啊?
泰克的示波器怎么样?还有安捷伦?横河?

网友:
自己顶一下

想买安捷伦MS07104A , 带宽1GHz, 采样率4GSa/s, 12.1英寸彩色,8Mpts标配, 4+16Bit逻辑
不知道怎么样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发动机电控是控制点火时间、喷油量的等参数的么?我没做过,但是发动机的状况是通过传感器监控的,传感器发出的是什么信号送到电控部,可以从传感器信号入手选择示波器啊!

网友:
版主所言极是。

主要是控制点火时间、喷油量的等参数。

最经常的是用示波器进行两通道同时采集凸轮轴位置传感器的信号和 曲轴位置传感器的信号。图示如下:

  所以示波器最好是带有数据存储功能。--------这一点现在稍微高端一点的示波器都有吧??、

要检测点火过程的电压变化用波形变化显示出来,但是用专用发动机示波器好像又应用范围有限,不像是示波器 更像是个检测仪。。。比如柴油机 均匀性 调速率 加速性等等 进排气压力 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