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VBH6示例程序

楼主:
哪位大侠可以给一个STM32F103VBH6的示例程序。网上下了几个,程序直接编译没问题,选32F103VB的芯片型号后就有问题了。

提示: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sys.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程序应该有个宏定义芯片的类型,你把工程发一下帮你编译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刚开始学,没有自己的工程。都是在网上下的。
下的代码直接编译没问题,但我想重新建工程,选以上芯片型号,把网上下的代码复制过去,编译就不行了。

网友:
没有那个文件.看上去你用的智林的例程?如果是我可以给你个sys.h

网友:
我的里面有“sys.h”文件的,是不是这个文件中有些定义不对还是怎么的

网友:
建议楼主从简做起,不要直接拷贝现成代码,自己写吧,从最简单的开始,工程的建立方法去看看集成编译环境的帮助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