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在IBM ThinkPad 笔记本上连接不到仿真工具

楼主:
我已设置LPT1为ECP,地址:0378H,可还是不行,每当编译完后启动C-SPY时弹出:C-SPY FATAL ERROR: fatal error[60]:"Could not obtain device identification!"请问是不是 IAR 不能在此笔忘本上使用。:o在其它机器上运行一切正常。

网友:

IBM的笔记本电脑基本都存在您说的问题,通常是在CMOS中设置并口的输出断口模式就可以了。
您的问题只是改变了并口通道的地址,并没有真正改变并口的输出模式,如ECP、EEP、EPP等等。您先重新启动计算机,再进入CMOS,改变输出模式试试,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我也是同样的问题

我把并口的各种设置都改了,还是不行,是否是硬件有问题

网友:
我的本本也是,主要是不支持EPP模式。不知去买一个USB到并口的行不,有谁用
过?

网友:
我的本本是这样设置的
parallel port [ena××e]
mode [epp]
base i/o address [378]
interrupt [irq5]
大家可以试试

网友:
我刚刚设置成功。没有改必要用USB到并口转换。

我刚刚设置成功。没有改必要用USB到并口转换。

网友:
我的本子BIOS里没有并口设置项,怎么办?

网友:
并口本身没问题吧?你机器什么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