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MSP430和CC2430的无线传输

楼主:
数据采集模块:主要是应用MSP430单片机, 从外部采集信息(温度,湿度,电压等),经过处理(阻抗匹配,滤波,放大等),接入430的数模转换接口,进行转换,然后通过串口传给CC2430

传输模块:cc2430通过串口接受到430传入的数据,然后在无线发出去。

请问一下,这个应该怎么弄呢?主要是430单片机重来没有接触过。

网友:
430单片机 只要把串口调试好一般就没问题了,在你的CC2430上,你要用到RX FIFO和TXFIFO,这些是64个字节,如果超过了,你要配置下PKTLEN值(这个我没弄过,不是很清楚),论坛里有ez430-RF2500的例程,你看下就应该明白了。配置可以直接用例程里的东西。

网友:
使用到SPI的连接方式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采用的是什么方式连接?

网友:
不知道该用什么方法连接

网友:
SPI
不可以?

网友:
430 和 2430 都可以直接用最小系统吧 主要是我不是很懂这个 所以可能会问到白痴的问题

还请各位大虾们多多包涵

网友:
只要两个能正常通信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