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415的看门狗中断的疑问!

楼主:
小弟在将看门狗运行在看门狗模式下时,发现不能进入中断向量0FFFE,而且编译都不能通过!希望各位大虾帮忙看看,在线等啊!
源程序如下:
#include <msp430x41x.h>
char digit[10] = {
0xFA, /* "0" LCD segments a+b+c+d+e+f */
0x60, /* "1" */
0xD6, /* "2" */
0xF4, /* "3" */
0x6C, /* "4" */
0xBC, /* "5" */
0xBE, /* "6" */
0xE0, /* "7" */
0xFE, /* "8" */
0xFC /* "9" */
};

void main(void)
{ _DINT();
WDTCTL =WDT_ARST_1000; // WDT 250ms, ACLK, interval timer
IE1 |= WDTIE; // Ena××e WDT interrupt
FLL_CTL0 |= XCAP14PF; // Configure load caps

LCDCTL=LCDON+LCD4MUX+LCDP2;
BTCTL=BTFRFQ1;
int i;
for(i=0;i<12;i++)
LCDMEM[i]=digit[i%10];
_EINT(); // Ena××e interrupts
for (;;)
{ LPM3;
}
}

// Watchdog Timer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pragma vector=RESET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reset(void)
{ int i;
for(i=0;i<12;i++)
LCDMEM[i]=digit[1];
}

出错信息如下:

Error[e16]: Segment RESET (size: 0x2 align: 0x1) is too long for segment definition. At least 0x2 more bytes needed. The pro××em occurred while processing the
segment placement command "-Z(CONST)RESET=FFFE-FFFF", where at the moment of placement the ××aila××e memory ranges were "-none-"
Reserved ranges relevant to this placement:

网友:
各位大哥帮帮忙阿,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
呵呵!看门够是让你定时喂狗的,是保护系统跑飞的。不是让你作定时用的啊!你好好看看看门狗的知识吧

网友:
这个我也知道阿,我想问的是为什么这样编译不能通过啊?

网友:
Reset――VECTOR中断不是给你用的,它是系统复位,看门构溢出时用的,它的地址就是你程序的起始地址,你是不能设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是不太明白啊???
哪位好心人,能给出一个完整的关于:看门狗模式下的程序!!!
特别是“看门狗模式”的中断名是啥??
难道还是,WDT_VECTOR 吗????
是在中断中把WDTCNTCL给置位吗???

网友:
大虾都回家睡觉去了吗???

网友:
你是把看门狗的用法搞错了,它有两个功能,一个是做为程序出错等跑飞复位程序用的,一个功能是做为定时器用的,中断向量RESET_VECTOR 不能这样去编译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你能给出一个完整的关于:看门狗模式下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