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C12的问题

楼主:
VeREF+ 接了3v的电压基准 VeREF-接地
ADC12CTL0 = ADC12ON+MSC+SHT0_8;
MSC是什么意思啊 SHT0_?采样时间是怎么算的
宏REFON怎么用是什么意思
多路采样可以 ADC12MCTL0 = INCH_0+SREF_0;
ADC12MCTL1 = INCH_1+SREF_1;
我只用两路 是代表着用REF了么?小弟在此谢谢各位大虾

网友:
我用的是msp430f133,写程序的时候也不明白这一块是怎么回事。
是VeREF+ 和VREF+ 相连,接3v左右的电压,VeREF-接地, 不知道这和SREF有什么关系?INCH又指什么?困惑中。 :face10:

网友:
我ADC12有关的寄存器参数在相关资料中有详细介绍,可以从本站下载到的。静下心来慢慢看吧

网友:
Multiple Sample and Convert (MSC)

网友:
INCH=(selected analog) input chanal
etc....

网友:
如果要用外部参考源,ADC12MCTL0 的SREFX=SREF_2或者SREF_3;
REFON指使用内部参考源;
INCH是选择的A/D输入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