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py 老是这样出错

楼主:
我用的MSP430F1222是自己焊接的,程序有时候能下载,有时候又不行。
比如:Error during erase of information memory.Retry erase operation?
再就是:cannot reset target

网友:
检查工作电压,要求大于2.7v。

网友:
工作电压上不来是片子坏了吗?FET是好的

网友:
工作电压上不来是片子坏了吗?FET是好的

工作电压上不来是片子坏了吗?FET是好的

网友:
应该不是芯片坏,如果芯片的某一个单元坏,会提示出故障的单元地址,您仔细查看在下载程序时的VCC是否大于2.7v;另外,查看复位电路是否工作正常。

网友:
需要外加3.6V电源!

网友:
问题解决没?

网友:
多谢大家关心,问题解决了

外加3.6V电源是什么意思,加在哪?
程序总算能下载了,根据大家的意见,我改良了复位电路,就是那个10K电阻和电容串连,外加陶瓷电容滤高次谐波的复位电路。
(复位后程序应当是从头重新执行吧?)
其次我跟同事换了台PC,即换了并口,现在能下载程序了
但还有点问题:C-SPY说断点设置太多,我就设了3个,并且, 从MAIN()中无法调用子程序DIS(),在MAIN中运行到调用DIS()处就走不动了,而改用SIMULATOR则完全可以调用。
还请大家指点二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