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12问题,急!!!!!

楼主(2004-08-04):
ADC12问题,急!!!!!
我用147的芯片,使用外部基准2.5V(由LM285―2.5产生)接到10脚,然后在A4通道接上一个1.25v的电压,A5接1.4v电压,然后我用我的初始化程序如下:
P6SEL|=0X30;
ADC12CTL0 = ADC12ON+MSC+SHT0_8;
ADC12CTL1 = SHP+CONSEQ_1;
ADC12MCTL0 = INCH_4+SREF_3;
ADC12MCTL1 = INCH_5+SREF_3+EOS;
ADC12IE = 0x02;
ADC12CTL0 |= ENC;
但出来的结果不是很对啊,ADC12MEM0=3215,ADC12MEM1=3919。按道理大概数字量不是应该是2000多一点老,但如果以3215推算回去,基准电压只有1.5v。请问各位大侠,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解决。谢谢
芯片
程序
通道

网友A:
没有设置基准输入和基准电压
问题在 ADC12CTL0 = ADC12ON+MSC+SHT0_8
请看看这个寄存器的说明。应加上REF2_5V

网友B:
不会吧,这个好像没什么关系吧,140很多的ADS程序都是这样的

网友C:
使用外部参考电压可不用加REF2_5V,你在采样前延迟一段时间试试。

网友D:
对的参考电压选的是1.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