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人气寻一chip;

楼主:
功能就是把19 v 稳压到3.3v 或3v, 给430 提供电源,情有经验的多说说几颗chip 型号 ,需要贴片的。
谢谢。

网友:
LM2576

国半的这个料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谢谢,但还有点问题

原来我是按照ua78m33cktpr layout,但申请sample 由于某种原因一直未到,NS 这颗package 不一样,无法焊到我的板子上,所以我实在是想找个78m33的替代,package 也得一样才行啊,请大虾推荐

网友:
我觉得MAXIM的MAX604也不错哦,

不过是可调的输出,输出电流很大,可达600mA

网友:
看看LM317是否可行?没记错的话,输入电压可达39V;输出电流可达1.2A,输出电压可调。也有贴片封装的,只做参考!

网友:
317可能静态电流大,不太经济!

网友:
输出电流有要求吗?

网友:
HT7533,贴片的,可以查查看管脚是否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