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st pin下拉电阻的选择

楼主(2004-08-09):
Test pin下拉电阻的选择
请问诸位大侠,MSP430F1121 TEST PIN接30K以下的下拉电阻可以吗?如果要接的话多大为好?
电阻

网友A:
可以接一个10K的下拉电阻

网友B:
我就让它悬空好像也没什么问题,不过感觉可能有隐患,多谢各位提醒。
至于下拉电阻的大小,100K以下不算大的,如果电路工作在干扰较小的场合,这个电阻可以用更大一些,否则应该考虑适当放小些。test/vpp这个引脚在单片机正常工作时本来就是低电平,所以不论其是大是小都不会影响功耗,只要考虑在编程时不要把编程器的电源拉低就行,个人认为如此,不知各位意下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