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

楼主:
MEMS娴肩姵鍔呴崳锟�
閻㈤潧鐡欓幎鈧張顖欐唉濞达拷
鏉堝湱绱瑼I
ARM閹垛偓閺堬拷
Linux娑撳骸鐣ㄩ崡锟�
閸楁洜澧栭張锟�
閸ユ垝楠嘙CU
51閸楁洜澧栭張锟�
濡剝瀚欓悽闈涚摍
閻㈠灚绨幎鈧張锟�
LED娑撴挸灏�
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
TI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
娴肩姵鍔呴崳锟�
PCB鐠佹崘顓�
缂佺厧鎮庨幎鈧張顖欐唉濞达拷
濞村鐦�/濞村鍣�
閸掑棛鐝涢崳銊ゆ
鐞涘奔绗熸惔鏃傛暏
濮瑰€熸簠閻㈤潧鐡�
濞戝牐鍨傞悽闈涚摍
閻㈤潧鐡欑粩鐐剁
DIY/瀵偓濠ф劗鈥栨禒鏈电瑩閸栵拷
MAX32630FTHR鐠佹崘顓告径褑绂屾稉鎾冲隘
娴犮儲濯舵导姘几
濞f濞o拷
閼卞﹨浜扮粭鎴犵懅闂傚綊妞�
EEWorld妫颁礁顨涙稉鎾冲隘
娣団剝浼呴崣鎴濈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求助】 关于系统工作时钟变化的问题
xiaobao114
xiaobao114

网友A(2004-08-06):
【求助】 关于系统工作时钟变化的问题
各位老师,我用lierda MSP430-TEST44x 试验板开发一个系统,使用P1口中断,键盘扫描,16x2液晶显示,缺省的DCO 1M频率。系统在仿真状态下一切工作正常。但当独立工作时,如果使用LPM3或LPM4模式,则第一次上电时系统工作频率特别低,估计只有128k~256k,若此时断电后立即再上电,则工作频率恢复正常。如果使用LPM2则无此现象,而且在主程中增加400ms的延时,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是什么原因?有无更好的良策?向各位老师求教!
工作
系统
开发
上电

网友B:
你怎么测量系统工作频率的?凭感觉不算数的,建议你把MCLK引出来再测

网友C:
目前没有手段。但我用键盘连击读出RAM内容,用LCD滚动显示,这种速度的变化是十分明显的,可以明确观察到。虽然我没有定量的数据,但定性的分析肯定没有错。

网友D:
fll+自动跟踪问题,你可以直接向fll+的两个控制寄存器SCFI0,SCFI1写入大约等于1M的数值,最简单的方法是硬仿真正常时,读出SCFI0,SCFI1值作为你以后写入SCFI0,SCFI1的立即数,这样你不用加延时了,实际上我也碰到过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