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430看门狗的问题

楼主(2004-08-12):
请教关于430看门狗的问题
程序中起用了看门狗。有时候会出现程序死机,看门狗却不复位了。按道理说看门狗应该
复位的,程序应该重起。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多谢了!
原因
程序

网友A:
是否进入到LPM4了?如果进入到LPM4,此时ACLK也关闭了。

网友B:
另外,即使有看门狗在正常工作,也未必能够保证100%复位

网友C:
强烈关注中,我的板子有时也出现这问题,尽管调节程序逻辑结构,故障现象消失了,但斑竹一定要给个解释,光笑是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