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2.2 编译release版时出错,请教大虾们

楼主:
Building configuration: gas - Release
Error[e16]: Segment DATA16_Z (size: 0xb9 align: 0x1) is too long for segment definition. At least 0x38 more bytes needed. The pro××em occurred while processing the
segment placement command "-Z(DATA)DATA16_I,DATA16_Z,DATA16_N,HEAP+_HEAP_SIZE=0200-0280", where at the moment of placement the ××aila××e memory
ranges were "CODE:200-280"

请问该怎么做,是不是有什么设置可以该,还是别的什么,谢谢!

网友:
定义太长,超出范围(B9H=182>80H=128)。

网友:
我定义了一个结构体最大了104bytes,没有再大的了,还有,"-Z(DATA)DATA16_I,DATA16_Z,DATA16_N,HEAP+_HEAP_SIZE=0200-0300”是系统自定义的,如下:
//*****************************************************************
// The following segments are defined in this linker command file:
//
// Data read/write segments (RAM)
// ==============================
//
// segment address range usage
// ------- ------------- --------------------------
// DATA16_I 0200-0300 Initialized varia××es
// DATA16_Z 0200-0300 Zero initialized varia××es
// DATA16_N 0200-0300 Uninitialized varia××es
// CSTACK 0200-0300 Run-time stack/auto varia××es
// HEAP 0200-0300 The heap used by malloc and free in DLIB

请问张工,应该怎么处理?谢谢

网友:
变量太多的缘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