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请教一下ADC问题。

楼主:
MCU是133,A3接电池分压,A4,A5接两路信号
采用序列单次转换
//multi-channel
ADC12CTL0 |= SHT0_8 + ADC12ON + MSC; //multi-channel
ADC12CTL1 = CONSEQ_1 + SHP; //sequence channel,single sample,use sample timer
ADC12MCTL0 = SREF_0 + INCH_3; //input channel=3,power,Vref+=××CC,Vref-=××SS
ADC12MCTL1 = SREF_0 + INCH_4; //input channel=4,channel2,Vref+=××CC,Vref-=××SS
ADC12MCTL2 = SREF_0 + INCH_5+EOS; //input channel=3,channel1,Vref+=××CC,Vref-=××SS
// ADC12IE |= BIT2; //ena××e int

发现A3,A5正常,A4的值是乱跳的。

调试一下单通道,代码如下
//single-channel
ADC12CTL0 |= SHT0_15 + ADC12ON;
ADC12CTL1 = CONSEQ_0 + SHP + CSTARTADD_0;
ADC12MCTL0 = SREF_0+INCH_3;
// ADC12MCTL0 = SREF_0+INCH_4;
// ADC12MCTL0 = SREF_0+INCH_5;
结果还是一样,A4的值不对。

仔细看了一下A4,A5的区别,两路信号经过相同的模拟电路进来,
不同的是,A4的放大电路都焊好;
而A4是直接挂的1.25V的电平。

难道是430的ADC输入通道还有要求?

网友:
对了,两块板子都是这样,晕

网友:
我在用430的ad时,也发现了类似的问题,用两块完全一样板子,程序也一样,其中一块很精确,而且跳动很小,另外一块,不但直流偏差很大,而且我把精度降低以后,这个值还是乱调,而且采样出来的值不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我那个乱跳就是不对啊。第一次是2,第二次是4094,第三次就是2000多……

网友:
哪位大哥大姐来帮我看看……

网友:
找到问题所在了。
小信号放大电路,本来跳得久很厉害,我把差动信号输入短上就稳了,哇哇,昨天一个通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