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函数调用的问题,急!在线等!!各位大虾帮帮忙

楼主(2004-08-24):
关于函数调用的问题,急!在线等!!各位大虾帮帮忙
我用c写的。
主函数中调用函数A(),A()位于file1.c里面,A()里面调用本文件中的B(),,报错,为什么??
(如果A()函数中不调用B()就正确)
main.c
#include "msp430x14x.h"
#include "file1.c"
main()
{
A();
}
file1.c
B( )
{ }
A( )
{
B( );
}
大虾
include
在线

网友A:
可以建一个file.h文件,在这里写上函数A和B的声明,在调用文件main.c里改为#include "file.h",这样应该可以了

网友B:
还是不行,
C语言可以嵌套几层啊,比如 主函数调用file1。c里面的A,,A调用file2.c里面的B,
B调用file3.c里面的C??

网友C:
文件main.c
#include "msp430x14x.h"
#include "file1.h"
main()
{
A();
}
文件file1.c
#include "file1.h"
void B(void)
{ }
void A(void)
{
B( );
}
文件file1.h
void B(void);
void A(void);
我在iar通过了。至于嵌套多少成我也不知道,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可以嵌套。

网友D:
在主文件里调用其他文件里的函数,除了要将其包含外,还要在主程序之前将其设为外部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