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简单的问题 关于ALTERA的DE2开发板

楼主:
要用DE2开发板上面插一个无线收发芯片 进行数据接收
请问芯片的驱动程序是写C程序还是写verilog程序啊
我问了不同的人 给我不同的答案 我自己也搞不清啊 我是初学的

网友:
都可以!

如果你用NIOSII 软核, 你可以把无线驱动程序作为一个设备挂在CPU的总线AVALON上;

如果你用FPGA 逻辑程序驱动,直接用VHDL或VERILOG 驱动!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哪种比较简单一些啊 用C写的话是不是还要学习NIOS 2 的总线什么

网友:
芯片供应商

有需要ALTERA的芯片不

网友:
应该用NIOS II 简单一点!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