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多指点小妹啊!!

楼主:
难道大家仿真时都用并口提供的电源吗,我以前用并口,现在想单独供电可不好使了.请大家支持一下啊,不胜感激!!!

网友:
如果要外部电源,就要将JTAG的第二脚断开。

网友:
再次请教赵振东

我也试过把JTAG第二脚断开,用外部电源供电,可就是不识别啊,是哪出错了呢,

网友:
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呵呵,那就用内部电源供电把

网友:
大家用的是哪个版本的仿真器啊?我的好象都可以。电路是一个244和一只9014呵

网友:
我使用的是下面版本

IAR Embedd workbench user interface version:2.31E
IAR workbench target descriptor for MSP430 version:21.26B/WIN
IAR CSPY user interface version:2.31D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不知道大家用的是这个不,我是买JTAG是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