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430的C语言如何表达 XBYTE ?

楼主(2004-08-09):
用430的C语言如何表达 XBYTE ?
#define SEDWRCOM XBYTE[0X1100] //写指令代码
上面这条语句用430怎么写?
XBYTE 是什么意思?
C语言
如何

网友A:
XBYTE是C51定义外部数据存储器的方法!

网友B:
MSP430中的FLAS ROM有64K,RAM有2K的空间,非常的大,比51大多了,一般不需要用XBYTE ,如果要用外部可以外挂SPI接口,或是I2接口的芯片就可以了.

网友C:
有没有 IIC 或 SPI 接口的 RAM ?

网友D:
IIC或SPI的RAM极少
IIC或SPI的RAM极少,我记得有一款IIC接口的只有1K,RAM的优点就是速度快,如果用IIC或者SPI接口的RAM,其速度快的特性就没有了,所以一般极少这样的RAM.但一般的SPI接口的FLASH都有BUFFER,速度很快,可以做为暂存,然后再写入FLASH.

网友E:
看看AT45DB02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