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法程序

楼主:
我知道除法程序是通过减法和移位来实现的,当进行减法时单片机是以子为操作的.
假如除数前几位全是0的话,例如:
入口条件:被除数在R3,R4中(R3为高位),除数在R7中
出口信息:商在R5,R6中

R3为1100 0011 1010 0101; R4为1010 0101 1100 1010
R7为0000 0000 0000 0010
出现上面那种情况的话,再以子作为单位作减法的话就不对了,按常理说应从第二位开始作减法,可我不知如何编程,请朋友们帮助我

网友:
需要多少位的除法,如果有现成的子程序可以贴出共享。

网友:
被除数在R2,R3中(R2)为高位.除数在R4中,那么在除法的子程序中R2必须要小于R4才行,假如R2大于R4怎么办呢

网友:
R2不一定要小于R4吧,

网友:
一个例子

;============================================================================
;Name: CHU5
;Func: 双字节除单字节商为双字节除法子程序
;Input: 被除数放在R0,R1中,除数放在R3中,R2为被除数扩充位
;OutPut: 商数放在R4,R5中,R4放低位,余数放在R2中
;============================================================================
DIV_F:
MOV R2,#00H
MOV R4,#00H
MOV R5,#00H
MOV R7,#10H

CHU5:
MOV A,R0
ADD A,R0
MOV R0,A
MOV A,R1
ADDC A,R1
MOV R1,A
MOV A,R2
ADDC A,R2
MOV R2,A
MOV A,R4
ADD A,R4
MOV R4,A
MOV A,R5
ADDC A,R5
MOV R5,A
MOV A,R2
MOV TEMP1,R3
CJNE A,TEMP1,LOOP0
LOOP0:
JC LOOP1
MOV A,R2
SUBB A,R3
MOV R2,A
MOV A,R4
ADD A,#01H
MOV R4,A
MOV A,R5
ADDC A,#00H
MOV R5,A
LOOP1:
DJNZ R7,CHU5
R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