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解是一个问题!!!!

楼主:
这是我的程序编译结束后的部分提示信息!!!我想知道两次提示存储器占用信息都是表示什么意思,两次有什么区别。谢谢!!!!!
Copyright 1996-2004 IAR Systems. All rights reserved.
Warning[Pe550]: varia××e "year" was set but never used
Warning[Pe550]: varia××e "month" was set but never used
Warning[Pe550]: varia××e "day" was set but never used
Warning[Pe550]: varia××e "week" was set but never used
Warning[Pe550]: varia××e "hour" was set but never used
Warning[Pe550]: varia××e "minute" was set but never used
Warning[Pe550]: varia××e "second" was set but never used

1 650 bytes of CODE memory
2 048 bytes of CONST memory
2 082 bytes of DATA memory (+ 8 bytes shared)

Errors: none
Warnings: 7

Linking
xlink.exe D:\430sam\Debug\Obj\and12864.r43 -o D:\430sam\Debug\Exe\and12864.d43

-ID:\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4.0\430\LIB\ -f D:\IAR Systems\
Embedded Workbench 4.0\430\CONFIG\lnk430F149.xcl -f D:\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4.0\430\config\multiplier.xcl -f D:\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4.0\430\config\compactmath.xcl -D_STACK_SIZE=50 -rt D:\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4.0\430\LIB\CLIB\cl430f.r43 -D_HEAP_SIZE=50 -s
__program_start

IAR Universal Linker V4.58C/386
Copyright 1987-2004 IAR Systems. All rights reserved.

1 820 bytes of CODE memory
1 730 bytes of DATA memory (+ 8 absolute )
1 648 bytes of CONST memory (+ 2 absolute )
/* *************************************** */
1 650 bytes of CODE memory
2 048 bytes of CONST memory
2 082 bytes of DATA memory (+ 8 bytes shared)

1 820 bytes of CODE memory
1 730 bytes of DATA memory (+ 8 absolute )
1 648 bytes of CONST memory (+ 2 absolute )
是这两个提示有什么意义和区别。

网友:
1、定义的变量没有使用。
2、...

网友:
1 650 bytes of CODE memory//程序占用了1 650 bytes
2 048 bytes of CONST memory//常量占用了2 048 bytes
2 082 bytes of DATA memory (+ 8 bytes shared)//变量占用了2 082 bytes

网友:
那么,占用flash的大小就是 1650+2048+2082吗???

网友:
占用flash的大小是 1650+2048,占用RAM2082

网友:
不会吧,你说的这么多字节。

不会吧,你说的这么多字节。那20k的flash会存多少东西,我只是边了个12864的显示程序,里面有部分字库和一个开机画面。这么厉害。

那下面的那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