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如何让mosfet 工作在放大区

楼主(2004-09-01):
请教,关于如何让mosfet 工作在放大区
我使用一p-channel mosfet(最大电流16A). Vs=Vcc, d极经负载10欧姆到地,无其他元件。Vg 从Vcc 到0变化,整个过程中,mosfet似乎只有off(0v),on(Vcc) 两种状态,没有看到有线性放大区。
请问,是不是我的电路本身设计有问题,或是参数不对。如何才能控制mosfet于放大区工作?需要如何改进?谢谢
工作
如何

网友A:
补充:直流放大
目的想通过控制Vgs来控制Vd(Id)大小,但是一直没有实现。。。。。。

网友B:
你查一下你用的mosfet技术文档,肯定有放大区的,mosfet的GD之间的电容也不能忽视。

网友C:
MOSFET的工作状态不光受GS间的偏压控制,与DS间的电压(电流)也有些关系

网友D:
当然可以,不过需要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