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未使用的XT2(IN、OUT)的处理

楼主(2004-09-01):
关于未使用的XT2(IN、OUT)的处理
我用MSP430F135做项目,XT2不使用,如何正确的处理XT2IN、XT2OUT引脚?
是不是可以将XT2IN接地,XT2OUT悬空?
项目
如何

网友A:
将XT2IN接地,XT2OUT悬空

网友B:
请问MSP430F149也要这么处理吗?

网友C:
请问不这么处理,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D:
如果未作处理,有什么影响吗,我得就没有处理,都直接悬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