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一个关于iar for msp430仿真的问题!!

楼主(2004-08-29):
请问大家一个关于iar for msp430仿真的问题!!
1、我用FET_examples目录中FET140文件夹下,fet140_ta01.c文件组建项目。
2、在iar for msp430 环境中,用软件模拟为什么不能进入定时中断呢?
3、是不是因为没有smclk的原因?在这个环境中如何设置lfx 和x2呢?并并我修改了程序,将其时钟源改为dco,也不中断。
谢谢!!
再次谢谢:-)
文件夹
目录
程序
如何

网友A:
我再顶一下!!!! 大侠看过来:-)

网友B:
这里只适合大侠混呀。俺得问题一定是太低级了。

网友C:
好象只有硬件才支持硬件中断。

网友D:
首先谢谢楼上的。
问题已解决。本来这两天有其经事要做,没有花太大的精力去查这个问题。
我先前用的是在lierda.com上下的iar for msp430。后又找了一个crack,就解决了问题。
以前一直用keil,这个还比较生,下一步工作时,我会注意积累,到时写个东东出来。以把我首次用430的经历告诉大家。
1一月用430完成一个简单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