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的一个问题,请高手指教

楼主:
我用的仿真设备是(msp-fetp4301f1.3)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看的,使用时是不是直接把它接到计算机的并口就可以开始仿真了?cpu是msp430f149的,如果我要写一个AD采样程序,要不要外加电源?可不可以直接使用例子??

网友:
通过并口就可以了

对外部模拟信号进行AD转换要加外部信号,对温度通道和内部参考电压采样不用外部信号源.

网友:
程序编写时的一个问题

谢谢楼上的,自己编写程序时是不是必须在msp430的子目录下进行?可不可以把工程放在自己建立的目录下?好像链接的时候有问题

网友:
配置?

可否详细告知需要哪些配置?或者说怎么设置?

网友:
一般需要配置.XCL和.DDF文件

网友:
把编程软件下自带的相应的芯片的例子复制到你要的目录下,然后改名,添加新的目标文件就可以了,不用更改文件配置。

网友:
要改一点点

应该说还是要做一些动作的,比如加相应的库文件.xcl,.ddf

网友:
要做如下的设置
PROJECT>OPTION>XLINK>INCLUDE中针对你的芯片和语言选择相应的库文件
C语言的扩展名是.XCL
PROJECT>OPTION>CSPY>SETUP中第一项以SIM开头的是软件仿真
第三项以FLASH开头的是硬件仿真,硬件仿真时,程序直接写到芯片上
然后还得选择DDF文件
.XCL文件和.DDF文件分别在两个目录里,你找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呵呵,最主要要分清是SIMULATOR 还是FLASH SIMULATOR。对于在线编程只要通过仿真器连接并口就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