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家帮我看看这个串口程序把,

楼主:
//我的程序目的是把收到的数在发出去:现在能发不能收,好像接收中断进不去帮我看看吧

//使用超级终端来验证串口的程序
// 数据格式1200bps,8N1
#include <msp430x14x.h>
#define uni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init(void);

void main(void)
{
init();
for (;;) ;
}

interrupt[USART0RX_VECTOR] void usart0_rx (void)
{
U0TXBUF=U0RXBUF;
//while((U0TCTL&0x01)==0);
while((U0TCTL&TXEPT)==0);
}
void init(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U0CTL=PENA+PEV+CHAR; // 偶校验、8位模式
U0TCTL=0x10; // UCLK = ACLK 选择USART0的时钟为ACLK
U0BR0 = 0x1B; // 使用32k表晶生产1200bps波特率
U0BR1 = 0x00;
U0MCTL = 0x03; // Modulation
ME1 |= UTXE0 + URXE0; // Ena××e USART0 TXD/RXD
IE1 |= URXIE0; // Ena××e USART0 RX interrupt

P3SEL |= BIT4+BIT5; // P3.4--TXD0,P3.5--RXD0
P3DIR |= BIT4; // P3.4输出方向
_EINT(); // Ena××e interrupts

网友:
是能发不能收,还是能收不能发?

网友:
用下面的程序试一下:
#include <msp430x14x.h>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UCTL0 = CHAR; // 8-bit character
UTCTL0 = SSEL0; // UCLK = ACLK
UBR00 = 0x0D; // 32k/2400 - 13.65
UBR10 = 0x00; //
UMCTL0 = 0x6B; // modulation
ME1 |= UTXE0 + URXE0; // Ena××e USART0 TXD/RXD
IE1 |= URXIE0; // Ena××e USART0 RX interrupt
P3SEL |= 0x30; // P3.4,5 = USART0 TXD/RXD
P3DIR |= 0x10; // P3.4 output direction
_EINT(); // Ena××e interrupts

for (;;)
{
_BIS_SR(LPM3_bits); // Enter LPM3
_NOP(); // Required only for C-spy
}
}

interrupt[UART0RX_VECTOR] void usart0_rx (void)
{
while ((IFG1 & UTXIFG0) == 0); // USART0 TX buffer ready?
TXBUF0 = RXBUF0; // RXBUF0 to TXBUF0
}

网友:
这个程序怎么进行通讯呢,没有任何可以发送的数据啊?

网友:
引用:
作者: welltech
//我的程序目的是把收到的数在发出去:现在能发不能收,好像接收中断进不去帮我看看吧

//使用超级终端来验证串口的程序
// 数据格式1200bps,8N1
#include <msp430x14x.h>
#define uni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init(void);

void main(void)
{
init();
for (;;) ;
}

interrupt[USART0RX_VECTOR] void usart0_rx (void)
{
U0TXBUF=U0RXBUF;
//while((U0TCTL&0x01)==0);
while((U0TCTL&TXEPT)==0);
}
void init(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U0CTL=PENA+PEV+CHAR; // 偶校验、8位模式
U0TCTL=0x10; // UCLK = ACLK 选择USART0的时钟为ACLK
U0BR0 = 0x1B; // 使用32k表晶生产1200bps波特率
U0BR1 = 0x00;
U0MCTL = 0x03; // Modulation
ME1 |= UTXE0 + URXE0; // Ena××e USART0 TXD/RXD
IE1 |= URXIE0; // Ena××e USART0 RX interrupt

P3SEL |= BIT4+BIT5; // P3.4--TXD0,P3.5--RXD0
P3DIR |= BIT4; // P3.4输出方向
_EINT(); // Ena××e interrupts
}
U0CTL=PENA+PEV+CHAR; // 偶校验、8位模式
U0TCTL=0x10; // UCLK = ACLK 选择USART0的时钟为ACLK
U0BR0 = 0x1B; // 使用32k表晶生产1200bps波特率
U0BR1 = 0x00;
U0MCTL = 0x03; // Modulation
编译肯定通不过?怎么通讯?

网友:
while((U0TCTL&TXEPT)==0);
上个程序里的这句话什么意思啊,哪位大侠说明一下。书里面的解释为//查询等待一次发送完毕//!

网友:
结束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