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B62801

楼主:
哪位大侠用过CCD驱动芯片TB62801,没有什么外围电路,为什么接上输入信号输出只有高电平?

网友:
你的芯片没有工作,去看器件手册,检查你的电路和操作是否正确。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手册我查了N遍了,除了电源地没什么外围电路,我怀疑从淘宝买的这片子坏的,但我不知怎么确认,第一用这个片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