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K的晶振不起振?

楼主:
#include "msp430x14x.h"
void main(void)
{
WDTCTL=WDTPW+WDTHOLD;
P5DIR|=(BIT6+BIT5+BIT4);
P5SEL|=(BIT6+BIT5+BIT4);
BCSCTL1&=~(XT2OFF+XTS);
BCSCTL2|=SELM1;
BCSCTL2&=~SELS;
for(;;)
{
_BIS_SR(CPUOFF);
_NOP();
}
}
我用示波器测量了P5.4(mclk) 5.5(smclk,DCO) 5.6(ackl,由32k晶振产生)脚,
P5.5有信号,P5.6没有信号
是怎么一回事呀,
程序有问题,还是晶振有问题呢?
请高手指教

网友:
直接测32K的波形如何?

网友:
现在我发现,把仿真器摘掉,直接用外部供电,32k的就起振了,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只有P5。4输出有信号,不知道怎么回事?希望刘工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
怎么没有人回答呢?

网友:
可能是电压不对吧,您测一下你板子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
板子上的电压在2.7伏左右,能下载,后来我又在VIN上加上5V电,在线调试还是不起振,真是什么事情都能碰上。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外部电压与内部电压冲突呀!

网友:
现在我只是用目标板,没有任何外围电路,
有人告诉我:是因为晶振接到JTAG上的TCLK上了

网友:
不能接到JTAG的TCLK上,这样会造成晶振起起停停。

网友:
这样我测了测8脚和9脚,都是高电平,后来我用手按着8、9脚,P5.6就有信号产生,

网友:
因该是晶振负载电容不匹配,430内部已经有了电容,所以晶振负载电容最好按内部容值定

网友:
问题解决了的,说下嘛!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