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代码太长了,如何解决?

楼主:
我用149    代码要超过60k了,请问有没有容量更大的,什么型号??

网友:
偶的空间也很紧张了
没办法只有精简代码~或者把优化级别调高

网友:
大概有73k, 如何“ 精简代码~或者把优化级别调高 ”??? 可行吗??
优化级别提得很高,对程序运行有什么影响??

网友:
晕73K,那估计没戏了,除非重写,或者牺牲功能

网友:
优化级别提得很高,对程序运行有什么影响??
会不会出问题??

网友:
编译器会警告优化级别太高,全局变量可能丢失之类的警告
我试过,用是可以用不过会不会出问题心里没底

网友:
优化级别选的太高了,加载的速度会很慢,数据有可能不正确。一般来说您所用到的数据都是正确的,会有提示但运行结果完全正确,建议不要选太高的优化级别。

网友:
可能还能缩减的
不要用浮点数运算,能不用sprintf的话也可以减少好几k.

网友:
外加铁存储器,速度估计不会影响

网友:
优化有:size 和speed ,我想减少代码,应该用的是s ize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