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1302的问题,你看看

楼主:
ds1302正常振荡时2,3脚的电压各是多少?我的量了一下,不知道是否正常。
2脚 0V
3脚 1.4V左右用数字示波器量不出振荡波形。测不到频率。晶振换过,片子也换过。都一样,请问改如何处理。
你说的1302要给命令才起振,是吗?DS1302除了8e和90的两个命令字以外,还有那个是控制的
气运行的。

网友:
1302是上电就能起振的,
看看pdf ,控制命令等写正确就可以计时了

网友:
有的时候示波器测量不出来是很正常的,不代表晶体停振了

引用:
作者: sir5
steelen 你好!!ds1302正常振荡时2,3脚的电压各是多少?我的量了一下,不知道是否正常。
2脚 0V
3脚 1.4V左右用数字示波器量不出振荡波形。测不到频率。晶振换过,片子也换过。都一样,请问改如何处理。
你说的1302要给命令才起振,是吗?DS1302除了8e和90的两个命令字以外,还有那个是控制的
气运行的。
有的时候示波器测量不出来是很正常的,不代表晶体停振了,因为测量破坏了原来的震荡条件。

网友:
1302有中文的pdf,找到看看啊

网友:
更换DS1302的起振电容(32.768k晶体两个管脚连接对地的电容),可以选择6P或12P试试,我以前也遇到过,电容不匹配时DS1302不工作的情况。

网友:
示波器测量晶振一定要用×10挡,这样才可能测量正确。DS1302一定要给命令,晶振才可以起振,另外DS1302的RST引脚设计的非常变态,我上了一次当,本来以为是芯片复位,仔细研究资料才知道是通信的开始条件,不知道DALLAS那帮混蛋是怎么想的。
我发了一个帖子是DS1302接口的源程序,是我的产品中的一段代码,肯定可用。

网友:
不知道这些内容对你是否有帮助。

网友:
另外请教绢流充电!!

看了相关资料,如果用3。6V给DS1302供电(他的电压是2。0-5。5V),那么电池的电压也是3。6V,充电还能实现吗??

网友:
VCC2 至少要比 VCC1的电压高一个管压降。

网友:
怎么一直不说如何给命令,给什么命令让晶振起振呀

怎么一直不说如何给命令,给什么命令让晶振起振呀,我认为他的RST就相当于片选CS!!!!我的情况改如何处理,请指点。

网友:
看看我新发的帖子,DS1302接口源代码。

网友:
现在不是程序,而是硬件,不知道为什么?我的1302接上后2脚时钟是0v,3脚是1.4v。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