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17液晶显示问题,不知道具体原因

楼主:
F417在上电的时候液晶显示乱码,显示完后慢慢消失,如果用手摸一下晶振的两个腿就正常显示了,加上外部看门狗后复位几次液晶就正常显示了,有时候上电显示正常,有时候显示乱码几秒后才显示正常数据,有时候一直显示乱码,有看门狗复位乱码一直是闪烁的,不知道什么原因,有大虾遇到过这种问题吗?

网友:
楼主能不能把外面做眼镜宣传的给毙掉,太烦人了

网友:
已经干掉了。

MCU上电复位以后,最好立即初始化一下LCD模块,并清除一下显存

网友:
好的,我是一下,非常感谢您把那个眼镜宣传的给毙掉了

网友:
不要总刷液晶显示

网友:
恩,只是在需要的时候才刷新显示,只是上电的时候会出现问题,出现问题后我用示波器测晶振波形,有时候不是很好,外接32768Hz,程序中对晶振的配置有没有什么要求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兄弟也同样遇到这个问题,用的也是F417,焊了4个板子,两个可以,两个也是乱码,且慢慢会消失

网友:
LCD屏有复位端的,上电后要可靠复位,其复位时间要长于MCU的复位时间。

网友:
从你的描述来看,很可能代码在运行的过程中跑飞了,看看有没有外设开了中断,但是没有中断服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