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D使用内部参考电压,那几个参考电压脚怎么处理 ...

楼主(2004-09-28):
【求助】AD使用内部参考电压,那几个参考电压脚怎么处理呢?悬空吗?
【求助】AD使用内部参考电压,那几个参考电压脚怎么处理呢?悬空吗?
电压

网友A:
除了VREF+需要外接滤波电容外,其他引脚可以悬空。

网友:
请问什么样的滤波电容 104 吗?谢谢

网友B:
建议10uF钽电容

网友C:
我用一个基准电压稳压管.LM358_2.5V怎么接到MSP430F149后,用数字万用表测只有2.47V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D:
VREF+是输出的啊 怎么还管它呢?